鹰眼2怎么样?

楼主(2015-06-28):
  精灵2飞熟练了,怎么上摄像机,图传什么的,我买的是H4-3D云台,黑狗4米不起,现在只有选择鹰眼2和山狗了,鹰眼2 600多,山狗JS4000有300多的,也有JS5000,500多的,不知道选择哪个好?听说鹰眼2可以直接用在H4-3D云台上,山狗就不清楚了,做配重应该没问题,请教大神,哪个好?

网友:
我也买的精灵2,H4云台,明天才到货,楼主共勉

网友:
价格在那里啊,肯定是越贵越好了,钱不会走错路的

网友A:
小米上不了dji云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米上不了dji云台

DIY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Y解决

磨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大上的云台 不配黑狗4怎么也得个银狗4或者狗+啊

即便是不玩真狗 怎么也得上个小米 你说的其他两个 ...

哈哈哈哈哈哈,我也觉得,那么高大上的云台用那种摄像机确实有点那啥

网友D:
本人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楼主,从我使用过的7款各类相机中,除了GOPRO 之外,鹰眼1+相机算是不错的。

当然,目前有新款,萤火虫相机可以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楼主,从我使用过的7款各类相机中,除了GOPRO 之外,鹰眼1+相机算是不错的。

当然 ...

鹰眼1+噪点太多

网友:
不是呀,我用的这款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楼主,从我使用过的7款各类相机中,除了GOPRO 之外,鹰眼1+相机算是不错的。

当然 ...

好奇你用了哪几款 山狗比鹰眼差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