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xbus单线连接kbar或vbar

楼主(2015-06-28):
如题,控是xg8,接收机是731,如何单线连接kbar?我在kbar里面设置了sbus接收类型,控里面设置了xbus类型B,但是还是无法连接,求大神解答

网友:
在VBAR软件里接收机选项里设成universvl digital input 模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

什么?xbus不能当sbus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xbus不能当sbus用么

遥控照你那样设,陀螺软件安我这样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照你那样设,陀螺软件安我这样射就行了!!!

好的兄弟,我回去试下

楼主:
今晚试了一下,确实可以。不过选择universal digital input后通道乱了,图片里面是调整好后的通道。

楼主:
上面的油门应该是5,陀螺仪是6才对,希望我的经历可以帮到有需要的人。也谢谢上面指点迷津的朋友。

网友(2015-08-27):
很有用的帖子,顶一下下

在楼主的指导下,完成了第一个XBUS的设定工作。 楼主加油,今天我们都是楼主

网友(2015-11-27):
这贴要收藏~LZ让我装逼大成功!

网友(2021-12-28):
顶起来,让用jr的兄弟们看到

网友(2022-07-04):
感谢大家分享,留名备用!

网友:
学习了,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