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欧姆威图传闪屏问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28):
达亚机架,6S供电,由一个12V降压模块给
云台
、夜航灯和
图传
并联供电
用创新科600原装天线不闪频,只是距离太短了,而且一有点干扰就很不稳定,才换的欧姆威200MW套,同样安装位置,同样供电方式,一起飞10-50米闪屏很厉害,50-100又不闪频,100以后又开始闪,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郁闷啊!
视频地址:
?sharefrom=iphone&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x

网友A:
检查天线是不是接触良好。不行就和厂家联系,是不是图传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