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啊。

楼主(2015-06-28):
电机用螺丝胶固定在机架上拆不下来怎么办啊

网友:
用老虎钳试一下。

网友A:
先用洛铁给螺丝加热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洛铁给螺丝加热试下

说的对,加热再拧。

网友:
用电吹风吧,多吹吹

网友:
电吹风对着吹,看到螺丝胶化了就可以拧了

网友(2015-08-15):
找个钢距条。把螺丝距成一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