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图传没有信号。有用过的帮忙看看

楼主(2015-06-28):
肥鲨的图传,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信号。之前用过一段时间,没有问题。后来就没有图像了。
屏幕上电以后,喇叭会哧哧啦啦的响,图传一通电就不叫了,但是没有图像在屏幕上显示。希望大家有用过的帮忙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摄像头坏了

楼主:
没有啊  试了两个摄像头。在另一个飞机上可以用  这个就不可以

网友A:
接线无问题的话那就是烧坏了,可采用退换法测试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线无问题的话那就是烧坏了,可采用退换法测试设备~

退换法,好方法

网友:
退换法是最简单的方法,意思是通过替换可疑的故障设备找出故障出在那个环节,有可能是发射机、也可能与接收机和显示器及接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