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改装一个起落架,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15-06-28):
闲来无事,改装一个起落架,大家给个建议,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善?只做了一边,目前担心改完后起落架重心位置向后偏移了大约5cm。

网友:
广大魔友的福音,沙发一个先

网友A:
没有阻尼的话降落重了会青蛙跳   你可以考虑装上遥控车的避震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阻尼的话降落重了会青蛙跳   你可以考虑装上遥控车的避震器

遥控车的避震器有带阻尼吗?

网友B:
你做的起落架我在X宝上买了几个很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起落架我在X宝上买了几个很精细

多谢支持,有什么建议可以提,我好改进。不过得综合考虑成本和性价比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阻尼的话降落重了会青蛙跳   你可以考虑装上遥控车的避震器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不过成本太高了,阻尼弹簧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自己做的吗,顶

网友:
好用就行。

网友C:
怎么不把弹簧换成液压的?

网友D:
应该做个限位装置,保证轮子着地

网友:
增重不少吧

楼主:
还没出炉!不够你可以去某宝搜“啊源模型”

楼主:
30克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把弹簧换成液压的?

液压成本高,重量重不少,最关键的是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有考虑用气动撑杆,不过一支气动撑杆最便宜的也要10块钱左右,性价比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做个限位装置,保证轮子着地

这个你放心,双向限位,弹簧拉着的时候有限位,着陆的时候轮子受力,弹簧拉长到一定程度也有限位!!

网友:
好用就行,好用就行。

网友:
做的不错,
不过还是练好丝般柔滑的降落技术最简单,
只要不是重降落,一般的铝片起落架都能挺住。

网友:
个人感觉弹簧的硬度与机身重量的配比很重要。可以考虑多出一两个弹簧安装位置,以便随机增减。

网友:
这个你放心,双向限位,弹簧拉着的时候有限位,着陆的时候轮子受力,弹簧拉长到一定程度也有限位!!

有就好,如果没有限位,飞机下降过快轮子被往上压,起落架往下压,弹簧拉不住时,麻烦大了

网友:
高手  飞机不会弹起来翻了吧?

楼主:
你这个挺帅的啊。你这是多大的飞机呢?

网友:
LZ我的赛斯纳 后轮老是叉开了。。。  能不能在你这套起落架的基础上横着用根拉杆固定啊

网友:
给固定翼用还是直升机用?看起来有些不结实,固定翼冲击大,一下就坏。直升机好像不用这个更方便

网友E(2015-07-29):
我有个想法,动手能力不行,楼主可以试试能不能做出来。 我设计的是通过气压来实现缓冲,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空管端头钻个小孔,这个小孔的孔径必须测试,能够能偶让受力的起落架把空管里面的气体通过小孔挤出,速度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这样设计很简单,缓冲效果也会很好,至于会不会弹跳,这个还要测试才知道了,应该不怎么弹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想法,动手能力不行,楼主可以试试能不能做出来。 我设计的是通过气压来实现缓冲,简单的说就是一个 ...

你这个想法不适合模型机,至少不适合小飞机,因为肯定超重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想法不适合模型机,至少不适合小飞机,因为肯定超重啦!

这个可以的,你考虑过的气动撑杆其实就是这个原理。不过管里得有弹簧,要不没法回复。其实最好管头部再加个单向膜片,膜片上带孔,降落压缩弹簧时膜片开启,靠弹簧吸收能量,回弹时膜片关闭,膜片上的小孔进气,会产生很大的阻尼作用,需要多大就开相应的孔。管可以在弹簧里面也可以套在弹簧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的,你考虑过的气动撑杆其实就是这个原理。不过管里得有弹簧,要不没法回复。其实最好管头部再加 ...

嗯,这个想法是不错,只是加工是个问题,套管的气密性需要很很高的精度,有点类似于液压避震了。

网友G:
感觉这样改进除了增加重量之外,好像对飞机的降落没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