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2 H4 3D云台俯仰不流畅

楼主(2015-06-28):
打俯仰的时候抖一下,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是设置问题还是遥控器旋钮问题?

网友A:
遥控器用RC 校准X1  完成后

精灵用调参 校准X1 OK

网友B:
安装楼上的做法试下。。还有建议 不要极限的操作多次 云台极限角度 这样会导致电机 出现问题的。俯仰还是需要留有一定的角度好些、、一两次极限没有问题多了就出问题了 这只是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用RC 校准X1  完成后

精灵用调参 校准X1 OK

非常感谢哥们的热心。按你的方法已经解决了。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楼上的做法试下。。还有建议 不要极限的操作多次 云台极限角度 这样会导致电机 出现问题的。俯仰还是需 ...

感谢  已经做了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