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77的油门行程问题

楼主(2015-06-28):
上个月入手了一台977用作练习,刚上手就觉得油门要推得很高机身才离地(大概三分二还要多一点),再往上推一点点机机就可上屋顶了,请问大家的977是这样的吗?如果不是的话那应该是我的机机有问题,那请教大家应该怎样解决?在此先谢过!!

网友A:
你是个大校,问这个问题…………应该是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个大校,问这个问题…………应该是油门曲线

所长同志,大校我已经离开五六年时间了,刚重新跳回火坑,请教一下977的原装控能调油门曲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长同志,大校我已经离开五六年时间了,刚重新跳回火坑,请教一下977的原装控能调油门曲线吗?

这个不清楚,我没玩977,应该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长同志,大校我已经离开五六年时间了,刚重新跳回火坑,请教一下977的原装控能调油门曲线吗?

不能调油门和螺距曲线,检查是不是大齿盘松了,用手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清楚,我没玩977,应该行吧

还是感谢你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调油门和螺距曲线,检查是不是大齿盘松了,用手按一下

请问是往上压吗?早上轻摔过一次,问题好像更严重,油门基本推到顶才能起飞,只剩下一两毫米的位置了!

网友:
是,大姆指顶着大齿盘往上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调油门和螺距曲线,检查是不是大齿盘松了,用手按一下

往上往下试推动过事实上可以移动0.7毫米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往上往下试推动过事实上可以移动0.7毫米左右!

我没量过,反正按紧就可以,不然螺距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量过,反正按紧就可以,不然螺距变小

明白!谢谢赐教,原来这机机是这样调整螺距,另外想请教一下,如果想要更换大齿是否直接把它从主轴拨出来,再直接用力把它压入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赐教,原来这机机是这样调整螺距,另外想请教一下,如果想要更换大齿是否直接把它从主轴拨出来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

谢谢赐教

网友C:
检查大齿盘,用手往进推,螺距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大齿盘,用手往进推,螺距就大了

感谢赐教,刚回家就马上动手,只轻轻向上一压“啪”的一声,虚位马上没了,马上上电试机,机机立马精神了,开箱以来从未有过这种感受,油门推三分一左右机身已离地,之后的行程上多少来多少,油门精准了感觉动力也上去了!超爽!

网友D:
977的设计还是有些独到的地方,对新手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977的设计还是有些独到的地方,对新手很方便!

对!我现在就是用977来练手,用模拟器练新动作

网友:
螺距过大,油门曲线前缓后陡,就是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