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lite多有哪些传感器,

楼主(2015-06-28):
很像入这个控听说很稳,现在用kk可以飞,不过油门不好控制,老是不停升高,不想知道这两个飞控的传感器有什么区别。是传感器精度高,还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算法

网友A:
kk只有三轴陀螺仪 而naza包含了三轴陀螺仪 三轴加速度计 三轴磁罗盘 气压计 这里一共就是十轴了 还有个gps 另外主控芯片 算法也好很多

楼主:
磁罗盘,是指向?

楼主:
三轴加速度和罗盘是什么作用?

网友B:
我也准备入手一个NAZA

网友C:
lite可谓是最高性价比的一款飞控了,对新手尤其如此~它会使你爱上模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轴加速度和罗盘是什么作用?
还是希望知道这传感器什么作用。

网友D:
陀螺仪会有累计误差 加速度计用于修正陀螺仪的误差 至于罗盘 也可以只作为航向传感器(用于修正陀螺仪航线的累计误差)
但是 大疆 也许罗盘的数据也参与姿态解算 好处也有 坏处也不少 不一定 只是大概

网友E:
陀螺仪主要作用是用来修正动态误差,加速度计用来修正姿态,表现为能自我稳定,电子罗盘与陀螺仪结合用来解算方向,气压计进行高度定位,GPS进行空间定位~主要是这么个作用,这些传感器结合在一起后可以互相补充,提高稳定性~

楼主:
谢,一直不知道naza有这个功能,现在决定就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