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M 的FBWA或FBWB模式的舵量如何调大小?

楼主(2015-06-28):
请问APM 的FBWA或FBWB模式的舵量如何调大小?
感觉切换了FBWB模式后副翼的舵量非常小,这是为什么?要调哪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xing_gain 调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7711

是副翼的舵量吗?fbwb定高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副翼的舵量吗?fbwb定高模式?

mixing_gain 是 V尾用的

网友B:
同求解答,FBWA转弯太大,手动随随便便就翻过来

网友A:
增稳是拿来FPV的,不是手动特技,角度会有限制,可以调整参数PITCH 跟ROLL CD。
舵量要大点就调mixing_gain.
要更强的手动介入,混合控制参数改为1或2,但一定要FPV操作,不然翻了都不晓得。。。
其他是基本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求解答,FBWA转弯太大,手动随随便便就翻过来

参考楼下参数表说明。。把混合关掉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楼下参数表说明。。把混合关掉为0.

谢谢解答,你那篇纸飞机装机的贴子我一直收藏着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楼下参数表说明。。把混合关掉为0.

刚才还能看到一个表格,刷新一下就看不到了啊PS,又能看到了,以防万一保存下来了。‘
记得你有个帖子关于APM跟踪天线的,我最先在淘宝上找到的舵机控制器,在你的帖子里回复之后就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还能看到一个表格,刷新一下就看不到了啊PS,又能看到了,以防万一保存下来了。‘
记得你有个帖子关 ...

打错字修改,版主要审查,所以会有时间差。
APM的原生AAT官网也有,我只是翻译跟测试,搜下就有的。

网友C(2015-07-28):
引用 网友A:
增稳是拿来FPV的,不是手动特技,角度会有限制,可以调整参数PITCH 跟ROLL CD。
舵量要大点就调mixing ...

老大,看了你关于apm用于固定翼的帖子受益匪浅,你的笔记能否发一下给我学习下?特别是固定翼参数表,我网上到处找都找不到!谢谢!
292965563@qq.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大,看了你关于apm用于固定翼的帖子受益匪浅,你的笔记能否发一下给我学习下?特别是固定翼参数表,我网 ...

放在百度文库,你直搜 arduplane apm 固定翼初始设定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在百度文库,你直搜 arduplane apm 固定翼初始设定 看看。

搜到了,多谢!

网友:
我尝试过在 pid  调整中,把P调大也能增大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