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小公主游艇进水问题

楼主(2015-06-28):
我的小公主游艇,跑3S和4S电,每跑完一个电后换电池,都要从船体里倒出不少水,请问大家怎样尽量减少小公主游艇进水问题

网友:
你怎么不查查哪里进的水啊。轴套里,风琴管,舱盖。我的船轴都是可拆卸的开后都不进水。所以你好好检查,教你个方法拿船在浴缸里用莲蓬头浇水就知道哪里不密封了。

网友:
我的也进水,,,估计是船盖,底部没地方可以进水了,都粘得好好的,,

网友:
在不让电子设备触水的情况习啊,灌水进船舱内在外部观察检测一览无遗!

网友:
我也有条小公主,先查漏吧,可以使用工业显影剂,或者简单点的煤油白粉法。找出漏之后可以使用704或者卡夫特捉漏。我的最后查出来的是风琴管漏水严重,想不到吧。捉漏之后现在已经能做到滴水不进了

网友:
大多数情况是从轴进的。好像轴转动的话轴表面有负压区,但水是怎么穿过轴套引到船里就搞不清了,例如虾艇吧,船尾根本不触水,但还是从轴那里进水。

只要往轴套里灌黄油就行,油跑光了又会进水,都常态化了。

我用塑料王管做轴瓦的船更要命,头一次滴水不进,跑完船忘了加油的话铁轴就生锈,第二次跑船塑料王轴套就被磨烂,水哗哗的进。

楼主:
我用环氧把小公主不锈钢栏杆的孔给堵上了,现在每次跑下来进水情况大为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