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四轴上浮

楼主(2015-06-28):
pixhawk默认参数,自稳状态手动悬停,油门不动,推杆前飞,四轴会在往前飞的状态下高度逐渐升高,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因为自稳没有开气压计只是加速计作用,也会降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自稳没有开气压计只是加速计作用,也会降高的。

没看懂,不过往后飞的时候上浮就不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不过往后飞的时候上浮就不明显

就是属于正常。。

楼主:
好吧,谢谢,现在我往前飞的时候一般收点儿油门,上浮的现象就不太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