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100米远50米高失控。。。

楼主(2015-06-28):
华科尔D10 100米远50米高失控。。不知什么原因。,。。买是说2000米的,,结果就会这样,,很失望的, 你们有碰到过吗??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是一体的吗

楼主:
不是的买的屏,,,回来自已搞的。。售后还不给力。。。修了好久了还没修好。。

网友A:
D10早就不敢玩,现在丢在一边!

网友:
我一直在用D10啊,挺好用的,楼主你的接收机的两根天线应该成90度角左右,这样效果会好一点,还有就是控的电池要有充足的电量,控的模型菜单里有一个功率放大器,把那个调大遥控距离也会增加。

网友B:
今天早起 白色D10飞FPV 900m 没问题

网友:
发射功率没调好,太小了

网友C:
看你的图还以为你的控被你扔了100米远50米高然后失控炸了哦~~~~慰问一下

网友D:
质量有问题吧,华坑就是售后太差。不过楼主你把个控拆成这样怎么说也说不清了
不过补充一下,单说控,我自己的d8轻松飞1200m,本地模友用d12s当时飞的是1700米,100米高返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质量有问题吧,华坑就是售后太差。不过楼主你把个控拆成这样怎么说也说不清了

怎么都说华坑售后太差呢?我感觉售后服务挺及时的呀,收费也合理。售后的朱先生挺好挺客气的,真不知道你们碰到什么了,说太差要有根据的。

网友:
这也许时个别现象。

网友F:
刷开源固件,发射功率调整成150MW,用华控7E和D10飞两年来,最远六七百米没有出现过问题,倒是在眼前出现过失控4次。

网友G:
天地飞8飞了1800米没失控

网友:
楼主是拆控的专家啊?

网友H:
D10  +  rx1002   最远一次 700 米远  120米高 失控         一般情况500米 左右

楼主:
这控也不咋的,,,,好看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图还以为你的控被你扔了100米远50米高然后失控炸了哦~~~~慰问一下

同感。。。。。。。。。。。。。。。。。。

网友:
高频头拆了?

网友:
我黑D10新买的10米失控,返厂两次才给我弄好,测距也就500米失控。

网友I:
電波本來就會因不同環境而影響距離的. 再者不知你用什麼飛控, 第一次看到有人這樣怪叫.
我由第一支devo10 至今也差不多3-4年, 由450 到600至700 大直機 , 從未出事.
再者, 我用devo 10 /rx1002 ,飛3.3公里也試過 黑10也常飛2.x 公里.
不只有是我一個, 身邊的人都可以做得到..

网友:
入魔以来一直都是用的D10白色控,飞了多种类型的固定翼没失控过。

网友:
现在FPV越来越火,华科应该及时增加带RSSI输出的接收

网友:
是不是周围有发射塔啊?

网友:
据说白色版的部分rx1002有这失控问题,搂主不妨换个接收再试看看...

网友J:
我的白D10功率调到20dbm,最近也200米才失控,在死角

平时飞打底都1000米

网友:
这个控要刷系统才吊

网友:
一直用天8

网友:
我今天也失控了 在楼顶上飞450电直 切3D模式一 油门65%直线 翻了两下 再换成3D模式二 发现尾巴抖的厉害 就切回普通模式 突然就失控了 飞机停转了 直接就拍楼下了 摔个稀碎
失控不是舵机保持么 怎么还停转了呢 不懂!!附近道士有很多无线路由器。。各种2.4G
请问高手们 如果是futaba会怎样 在这样的环境下 FUTABA14SG 会很快的自动连接上吗 也会失控吗?

网友:
很正常,设置固定ID就好了,不同电磁环境差别很大

网友:
我觉的是接收机的原因,我的一只机子200m就失控,另一只还没失控过

网友:
我的黑色D10正常1000m都没问题,白色不是号称2公里么

网友:
我的QRX350Pro 就是用白色D10 200米就失控了

网友(2015-08-04):
换接收机检查看看,舵机故障,也后影响接收机失控!失控原因比较复杂,一一排除下,有时候换控,故障依然那时候最抓狂

网友K:
我的返厂说主板老化,直接换主板,二百多大洋没了,感觉这控使用寿命就一年多

网友:
我的还好,没发现失控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天地飞8飞了1800米没失控

这就是我想换控   但一直没买的原因 。
  等天地飞新产品

网友:
华坑,一切都会有可能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刷开源固件,发射功率调整成150MW,用华控7E和D10飞两年来,最远六七百米没有出现过问题,倒是在眼前出现过 ...

你好,刷固件的d7e可以接收多少米,用什么接收器

网友:
楼主 不愧是拆机 折腾高手,DIY超级玩家,自制的 FPV飞行器 简单、适用路线,增添了5.8G图像系统,GPS系统功能。建议你整理下线路规划,尽量远离接收器天线。可单独接收供电、连接电调电机,进行距离测试下,若地面距离还是很近,赶紧联系华科尔售后 返厂处理

网友:
失控后损失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刷固件的d7e可以接收多少米,用什么接收器

据G大说用7002接收机好像,1公里距离,具体你搜搜“7E升值1000”这个关键字的帖子吧。

网友(2015-09-09):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图还以为你的控被你扔了100米远50米高然后失控炸了哦~~~~慰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都说华坑售后太差呢?我感觉售后服务挺及时的呀,收费也合理。售后的朱先生挺好挺客气的,真不知道你 ...

售后的朱先生?华科官方的人吗?淘宝上随便哪家买的都能联系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0早就不敢玩,现在丢在一边!

为啥不敢用D10,怎么了?

现在你用哪款,为什么值得信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早起 白色D10飞FPV 900m 没问题

你是900m的高度还是水平距离?

网友L:
引用 网友H:
D10  +  rx1002   最远一次 700 米远  120米高 失控         一般情况500米 左右

你用的什么固件?版本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電波本來就會因不同環境而影響距離的. 再者不知你用什麼飛控, 第一次看到有人這樣怪叫.
我由第一支devo10 ...

请问您的固件版本号?

同样白色d10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白D10功率调到20dbm,最近也200米才失控,在死角

平时飞打底都1000米

你开失控保护了吗?
还有,死角有没有尝试想用下卫星什么的?dsm2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用的什么固件?版本号

突然忘了叫什么固件   反正就是非原厂固件的最新版  版本号 4.0.1 ?

网友:
我的黑色的今天也失控了,距离超过20m就挂了,接收机是rx601,顺便问下,售后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