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追功能是指什麼用途?

楼主(2015-06-28):
頭追功能是指什麼用途?

网友A:
云台跟着你看的方向转

网友:
没用过,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跟着你看的方向转

怎樣跟,是跟着我拿着的搖控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樣跟,是跟着我拿着的搖控是嗎?

不是 就是你头低下 然后云台也是往下转 你头左转 云台相机也左转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就是你头低下 然后云台也是往下转 你头左转 云台相机也左转这样

哦……就是說你人看首那方,机也就追着那方影是嗎,但是如E7刷改了這個,但它是用什麼去感應你的方向呢?

网友B:
头追系统有一个姿态模块可以安装在帽子里戴在头上,系统接收到的头部姿态传递到你的遥控器,遥控器然后把姿态数据发到里的飞机上,飞机上又有一个专门解读姿态的模块连接在摄像头的云台上。做到摄像头跟随你的头部运动,即指哪里看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追系统有一个姿态模块可以安装在帽子里戴在头上,系统接收到的头部姿态传递到你的遥控器,遥控器然后把姿 ...

謝謝你,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