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77,对尾悬停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28):
新买的伟力v977 刚开箱,对尾,悬停为什么尾舵总是反的?mode1,模式下对尾悬停,往左打舵尾巴往右跑,往右打舵尾巴往左跑,总是反的??请玩v977老手指教,谢谢

网友:
都是少将了,无语..........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有知道的朋友吗,什么原因导致的,对尾悬停,反向

网友:
正常的啊。。。这个方向指的是鸡头方向啊  你左打舵  鸡头左转 尾巴肯定向右啊。。。

网友:
中将,看机头!

网友:
中将,看机头

楼主:
那我练450的时候,对尾悬停的时候,往左打尾巴就往左,往右打尾巴就往右,模型店调机给我调的啊,不会是练反了吧油直都给调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练450的时候,对尾悬停的时候,往左打尾巴就往左,往右打尾巴就往右,模型店调机给我调的啊,不会是练 ...

楼主:
晕了,450对尾悬停,正常往左打尾舵,尾巴是往左还是往右,面对飞机尾巴。

楼主:
我想问问,标准航模直升机,站在飞机后边对尾悬停,往左打方向舵,飞机尾巴是往左还是往右?大师,明白人指教一下!我赌一把,看是输赢了,回答要准确,谢谢了

网友:
呃,这么说吧,从上往下看,方向左逆时针转,机头 朝左

网友:
打的方向是机头指向祝贺你,超级无影手练成

网友:
准确回答 你打左边  鸡头左转  摇杆方向是鸡头方向

网友:
不管什么手最终都能成为高手

网友:
楼主是叉车司机吧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你被模型店老板坑了,我以前也练反了后来发现的早及时改正了。

网友:
明显是方向舵反向了

网友A:
可以把尾电机的线重新交叉焊接一下

网友B:
又有一个人跟我一样喜欢看尾巴,多数人都是看机头,方向舵打哪机头往那边转,第一次跟魔友出去飞他们看到我这样惊呆了,不过无所谓啦,自己习惯就行,一般航模级别的直升机都可以设定舵机反向的,直接把尾巴反向就行了,不过977能不能调酒不知道咯

网友C:
高手!少将级飞这个还要发帖请教,我等新手看来先买本书看吧~

网友D(2015-08-30):
正常啊,我是看鸡尾的,所以把控改了

网友E(2015-12-30):
比张召忠还屌的“少将”哦!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F(2017-01-24):
不论是固定翼还是直升机,不管什么模式,打舵的方向只看机头,没听说看机尾的。所以对尾悬停时打左舵,机头会向左偏,尾巴当然要向右偏。反之亦然。这个道理应该很容易理解。
你这个少将是唱歌唱出来的吧

网友G:
XX的最开始我也是练反了一直习惯看尾巴不好改了

网友H:
迈单来了

网友I:
被模型店坑了,机头方向才是正确的,伟力这种小鸡全套带的控不能调方向的应该,用即几的控

网友I:
977要用还得改高频头很麻烦,遥控器除了手势可调别的都是默认的,k110 120支持扶她爸

网友J(2017-04-01):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事情,这种方法是传说中的“中国手”。

网友K(2017-05-10):
应该是感觉机头的方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