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8 机架

楼主(2015-06-28):
各位前辈 我想做一个H8 但是手头的设备有4个5008 4个3508 我想把上层用5008 18寸桨 下层用3508 15寸桨 这样是否可行 还有我想把同一机臂的电调并接起来插一个通道 转向一致 用X4模式 是否可以行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A:
3508kv390我都不敢上15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8kv390我都不敢上15寸的桨

我的400kv都是这么飞的,4s下来电机几乎没温度,6s下来有点烫,但是也不是很烫的那种,用手可以摸的

网友:
哈哈,您是前辈,个人感觉这样有点悬,请慎重,安全第一!

网友B:
上下桨都绝迹了,楼主咋还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桨都绝迹了,楼主咋还追呢~

上下桨结构不科学吗

网友:
我用过上层5010 下层5008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可以,我就是这样装的,上下双层可以稍微上大一点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就是这样装的,上下双层可以稍微上大一点的桨

谢谢,可以就装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就装起来

电调信号线并联的话其实就和四轴一样了,只是载重增加,不会像X8那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