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屏蔽罩

楼主(2015-06-28):
GPS屏蔽罩有用吗

网友A:
如果真的是屏蔽了还会收到卫星吗?
要丢星就是丢星、屏蔽防止干扰那都是忽悠人的
相信就有用不相信一点用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是屏蔽了还会收到卫星吗?
要丢星就是丢星、屏蔽防止干扰那都是忽悠人的
相信就有用不相信一点用 ...

我赶脚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是屏蔽了还会收到卫星吗?
要丢星就是丢星、屏蔽防止干扰那都是忽悠人的
相信就有用不相信一点用 ...

他那个屏蔽电磁干扰的,看看有没有谁用过

网友:
屏蔽的是磁场吧

网友:
我用了,就是因为搜星困难,等5分钟也就6星,后来实在没办法就买了个试试的,结果同一个地方1分钟不到就超过7颗星了,至今搜星再也没有愁过了。。这个有没有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在用,反正没有什么副作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那个屏蔽电磁干扰的,看看有没有谁用过

那就看看你周围的磁场强度是多少喽
然后戴上屏蔽罩后看看变化多少

距离磁铁20mm的时候这是没加屏蔽的

距离磁铁也是20mm的时候这是加屏蔽的
变化也就是那么一点点你觉得有意思吗

这个是环境磁场强度不同角度不同强度

这两个是慢慢靠近强磁的时候的变化

网友:
那个是铝合金的 对磁场没有屏蔽作用。 但是对搜星还是有用处的,我一般都是用易拉罐的皮,。。

网友:
屏蔽不是随便搞搞就行的  至少屏蔽罩是要接地的 不接地没什么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