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精灵3的遥控器可以用来做悟的第二个遥控器吗

楼主(2015-06-28):
如题

可否买悟单控版。另一个用精灵3的遥控器。可以省很多钱

我有一个精灵3的遥控器,想出售。可以卖多少呢?还有一个充电器。。。我的精灵3掉湖里了

网友:
掉湖里就捞起来吧

网友A:
两机遥控不可以通用,很关心你的精灵3是何原因掉湖里的

网友B:
悟的可以用在精灵3,但是反之不可

网友:
收个充电器,lz什么价格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悟的可以用在精灵3,但是反之不可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

悟的遥控器能给精灵3用?用的话视频能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悟的可以用在精灵3,但是反之不可

悟的遥控器能给精灵3用?用的话视频能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悟的遥控器能给精灵3用?用的话视频能看么?

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机遥控不可以通用,很关心你的精灵3是何原因掉湖里的

站在洞庭湖大桥上面航拍洞庭湖

拍了桥身。船只。。

最后穿越桥底被厚厚的刚劲混凝土吸收掉所有信号

最后显示返航画面就卡住无任何信号。自动返航垂直上升撞到桥身掉到湖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悟的遥控器能给精灵3用?用的话视频能看么?

必须可以啊,,视频可以看啊 精灵3的遥控器就是悟的阉割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可以啊,,视频可以看啊 精灵3的遥控器就是悟的阉割版,,

方便留下电话么?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2015-12-03):
不能??试都没试过就说不能啊?一直在用给精灵3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站在洞庭湖大桥上面航拍洞庭湖

拍了桥身。船只。。

你这个不是被混凝土吸收信号了,是典型的磁罗盘出问题了,大型的桥梁里面都是联通的钢筋,这就好比一个巨大的磁铁,你的飞机进入它的磁场内就掉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