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充电器怎么不能设置放电模式。

楼主(2015-06-28):
这个地方无法改成0

网友A:
•放电模式,把数据线和充电输出口与充电器链接起来,接通电源,把UN-A6充电模式设置为3即可驱动保姆进行无限次的电池扫描,当检测到符合放电要求的电池后将停止扫描,并开始放电,正在放电的路组对应上方的指示灯常亮。而且可以看到放电指示灯亮起,放电指示灯有六个分别对应各S电芯的放电状态。如果放电完成将跳到下一组,直到接入的电池全部放电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模式,把数据线和充电输出口与充电器链接起来,接通电源,把UN-A6充电模式设置为3即可驱动保姆 ...

已经搞懂了,a9跟a6不同。刚直接问的售后,已经会放电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