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动力载重多少合适

楼主(2015-06-28):
s500鸡架,2212kv920,30安电调。加云台,山狗,图传,5000电池,重量超过1300克。
,试飞了一分钟,发现飞的时候转速很高才能起飞,下来后电源线和t插根烫,估计是电流偏大。那么可能2212小了,换2216也许会好一些。
就想请问,我这个动力载重多少比较合理?超过多少重量就该换2216?

网友:
你这套要上2216了  2212 1.3左右比较好

网友A:
我配置跟你一样,重量都到1.8了,飞下来电机滚烫,也在找合适的电机呢。你用多大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配置跟你一样,重量都到1.8了,飞下来电机滚烫,也在找合适的电机呢。你用多大浆

1045桨

网友:
出朗宇3108电机,500鸡架推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