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像真机可以直接用锂铁电池做接收电吗

楼主(2015-06-28):
请教一下像真机可以直接用锂铁电池做接收电吗?

网友:
只要电压合适就完全可以。不过铁锂电池偏重。

网友:
还需加UBEC,限压5V。

网友:
可以直接用

网友:
放心大胆的用,我们都用了两年了,和你一个牌子的电池。

网友:
补充一下,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电池要是用到一定的程度压降很快,我2200的电池飞30cc的3D一般4个起落换电池(每个起落8分钟),你可以根据我的情况来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