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对 多旋翼 无人机 有什么限制 怎样算不合法

楼主(2015-06-28):
懂的老友说说 听说 没证叫“黑飞” 普通玩玩
航拍
有什么限制?

网友A:
视距内 范围500米 高度 120 重量不大于7kg

网友B:
不出事就不违法 出事了 总会找到说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出事就不违法 出事了 总会找到说辞的
对头

网友D:
有证没证区别不大,有证的,人家不让你飞你一样没得飞。
有证的,敢拍军事禁区,兵哥哥一样会抓你关小黑屋~~~~~

网友E:
只要不明目张胆就好啦

网友F:
只要不作死就没事。

网友G:
听广播里说过,无人机的管制还是挺严的,但空管局目前在执行时,对空载重量7kg以下,视距内飞行的,按航模管理,即无需申请航线,只要不是禁 飞区即可飞行。
但大家也得注意上面的说辞——“空管局目前在执行时……按航模管理”,也就是不出事没事,出了事照样可以套用无人机的管理标准来处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