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GF40 四行程固定翼汽油发动机新机磨合用多少比例汽油和机油?

楼主(2015-06-28):
各位大神,你好。请问 OS GF40 四行程固定翼汽油发动机磨合用多少比例汽油和机油?磨合后用多少比例飞行。有谢了。

网友A:
40CC四冲程齐藤好还是OS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CC四冲程齐藤好还是OS好?

不好意思,我也没有比较过,请各位大神回复下。

网友:
没玩过四冲汽油机,据说必须用好机油,至少MOTUL800吧,配比严格按照说明书上来。

网友B:
按照机油瓶子上的比例调配,不要太浓也不要太淡

太浓的机油会产生大量残留机油和积碳,导致缸压过高,对活塞、活塞环(如果有)、连杆、曲轴的负担会很重,不信你往缸里滴一滴汽油然后旋紧火花塞再转一下发动机看看缸压有多大
而且大量积碳残留会附在汽缸、活塞、火花塞和气门(如果有)表面,影响发动机工作。
机油太淡的话不足以达到润滑标准,导致发动机温度过高,会造成活塞和缸体磨损

一般比例正确的话,只会有淡淡的烟,如果烟很浓说明机油加的过多,如果没有烟说明机油加的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机油瓶子上的比例调配,不要太浓也不要太淡

太浓的机油会产生大量残留机油和积碳,导致缸压过高,对 ...

谢谢了。

网友C:
四沖還要配機油?四沖機油直接加的吧?用久了就更換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沖還要配機油?四沖機油直接加的吧?用久了就更換的吧。

航模四冲程汽油发动机是要用2T机油与汽油按比例配对的,用于燃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模四冲程汽油发动机是要用2T机油与汽油按比例配对的,用于燃烧。

哦。。原來一樣要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