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换了E1200后。。。。。

楼主(2015-06-28):
S900换了E1200后。。。。。
我真TM后悔,之前S900用的好好的,哎。。。。
我的配置是,S900+WOOKONG+Z15 GH4,
没有换之前,画面超级稳定,2-3级风也是一样,
只可惜,看了DJI,E1200的宣传,吹的神乎其神,并且还有单独的S900用的升级套,索性购买。。。
按说明书严格装机,可惜的是,不管感度怎么调,在没有一点风的情况下还可以,一但有风,果冻,果冻,机架晃的都不敢看,感度是按照A2的推荐感度,110 110 55 160 160 85来调的,
机架震动的话,桨我已做平衡,硬挂云台都没有问题,现在考虑,是不是用大桨的情况下,感度基本调不上去,感度上不去的话,一遇到有风,晃啊晃,晃啊晃,云台自然果冻,震动就来了,不知道论坛有换E1200的吗?说说情况,顺便教教我,快疯了。。。。。

网友A:
动力增加了重量没有上去就轻飘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增加了重量没有上去就轻飘飘了

主要是感度上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感度上不去

电机转速低,感度调不好的,你可以试试增加重量

网友B:
一直都很稳定的飞机 除了正规的保养和例行检查以为 切记不要瞎折腾,那怕是所谓的升级·能不升级就别升··没有十全十美的实物,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好了还想好往往会适得其反··我还有2012年底调的八轴在服役··3年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每次飞都是稳稳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很稳定的飞机 除了正规的保养和例行检查以为 切记不要瞎折腾,那怕是所谓的升级·能不升级就别升·· ...

是啊,后悔死了

网友C:
感度大了会抖动吧,是不是桨啥的没装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大了会抖动吧,是不是桨啥的没装好啊……

已经好的可以直接硬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好的可以直接硬挂

没问题了?完美么?

网友:
期待楼主讲解为何突然好了?

网友:
找大疆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了?完美么?

我是讲悬停的时候,机身震动,不是桨的问题

网友E:
降低感度,你的症状是明显的基础感度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低感度,你的症状是明显的基础感度过高。

都降到100以下了

网友:
正确的方法是降低到很低,比如50. 飞起来,然后一点一点往上调节,直到震荡为止。然后往回调节20左右。

网友F:
我觉得客服不可能加上后面那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客服不可能加上后面那句的

在帮我解决问题中。。。

网友:
我的情况也和楼主差不多,感度调到200 悬停都很稳,丝毫不会震动,但猛打舵松开,机架晃的吓人。
要说是感度过高,悬停很稳,一点也不抖。
后来把感度降到150 情况反而好些,但遇到风,机架还是晃的较厉害。
估计是桨太大,动力冗余过足造成的。

网友G:
感觉E1200不是悟空飞控能hold得住的,换A2吧

网友H:
这换下去还有完啊。

网友I:
震动是DJI新机型最容易发生的问题。

网友J(2015-12-03):
楼主你的1200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正想入手这个动力套呢 想搭配开源V6的机架 我QQ779027070

网友(2016-05-29):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想去e1200。看了你的帖子不敢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