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无语!银燕四合一30A电调!让人头疼!

楼主(2015-06-28):
今天刚收到银燕四合一30A无刷电调做了无数次油门行程校准.但是推油门时候总是四个
电机
不能同步!有的时候油门推到百分之五十甚至到全油门!两个电机转!什么电调!单独一个一个油门也校准了!用油门集线器也校准了!都一样!我换了
遥控器
和电机也都一样!这是什么问题!麻烦技术员给个解决方法!玩模型这么久都还没遇到这样事!

网友A:
先不接飞控单独测试电调是否正常,排除一下飞控的原因,如果不接飞控一切正常就是飞控的问题,如果还是推油门不正常,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再试一下。

网友B:
我的也是 30a 四合一 一样的问题 。 顺带问一下 怎么能恢复出厂设置 说明书上 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