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客服麻烦过来看一下吧,这是啥问题

楼主(2015-06-28):
我买的是大疆精灵2,开始连接电脑都连上过,昨天不知道怎么了就连接不上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能给个详细的教材吗

网友A:
去官网下个ghost系统补丁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下个ghost系统补丁试试看

没有找着,能麻烦发个连接吗

网友B:
你的电脑是什么系统啊 看起来开启了驱动数字签名强制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脑是什么系统啊 看起来开启了驱动数字签名强制认证

啥意思,麻烦兄台帮小弟补个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意思,麻烦兄台帮小弟补个课吧

电脑什么系统都不懂?  额 目前来说主要有以下的系统 windows xp系统   windows 7  系统  windows8系统
鼠标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图标  选择属性  即可查看自己的电脑系统

网友:
一看就是win7,一看就是驱动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什么系统都不懂?  额 目前来说主要有以下的系统 windows xp系统   windows 7  系统  windows8系统   ...

查看系统我知道,可是怎么安装了,以前我安装上了,现在不知道怎么了就没有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看系统我知道,可是怎么安装了,以前我安装上了,现在不知道怎么了就没有用了

你看看你的是什么系统  然后在百度一下怎么禁止驱动程序强制数字签名模式 就行了  因为windows系统默认是驱动程序强制数字签名模式的 而naza飞控的驱动没有数字签名 所以不禁止驱动程序强制数字签名  就有可能导致驱动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