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一套图传,新手不太懂,请老鸟推荐一款性能稳定的图传

楼主(2015-06-29):
本人飞四旋翼,要求以后转到固定翼上也能用的。

楼主:
我有如下困惑:1.2g的普遍便宜,但是有干扰,如果加曾程433成本太高又飞不了那么远。如果用5.8网上说效果距离什么的不如1.2g。请问fpv一般用多长距离的,多大功率的合适。2,不同品牌图传价格不同,也有没牌子的,请问现在图传之间的差别大吗?

网友:
5.8G适合空旷地区,1.2G的穿障碍效果好

网友:
我用的是5.8g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如下困惑:1.2g的普遍便宜,但是有干扰,如果加曾程433成本太高又飞不了那么远。如果用5.8网上说效果距 ...

我测过了,没有干扰的。什么1.2GHz的绕射能力强那都是不懂无线电的人乱说的,300MHz以上频段的电波都是直线传播的,它的波长小于1米了,导致它不能绕过很多物体(涉及到波的衍射、干涉这方面的知识了,《大学物理》里有做说明)

网友B:
推荐5.8G的  平板加蘑菇  600mw的基本一公里左右没问题  品牌的话  推荐欧姆威  没钱 创兴科也行  2W的图传就不要买了

网友:
出1w图穿偶姆威

网友C:
你这个飞机航线能飞多久

网友:
多轴自己做的

网友:
图传难办。

网友D:
看到这4轴,想起粤语里的“化骨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飞机航线能飞多久

22min-18min 4000man电池 全重2.25kg x4108s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4轴,想起粤语里的“化骨龙”

新手做的,机架花了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过了,没有干扰的。什么1.2GHz的绕射能力强那都是不懂无线电的人乱说的,300MHz以上频段的电波都是直 ...

也就是说1.2 5.8 在绕距  干扰方面差不多?

楼主:
为何?我想在中心附近加快铝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5.8G的  平板加蘑菇  600mw的基本一公里左右没问题  品牌的话  推荐欧姆威  没钱 创兴科也行  2W的图传 ...

为什么不能买2w的,我看也就贵几十块,以后飞固定翼也能用

网友E:
楼主难道是要改平飞?图传1.2G自己用下来干扰没感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难道是要改平飞?图传1.2G自己用下来干扰没感觉出来

那为何网上说有和2.4g有干扰? 平飞是指航线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为何网上说有和2.4g有干扰? 平飞是指航线吗/?

不过现在是5.8G的天下了,我用着1.2的没出过问题。我说的是四轴改平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现在是5.8G的天下了,我用着1.2的没出过问题。我说的是四轴改平飞

恩,保险点还是买5.8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1.2 5.8 在绕距  干扰方面差不多?

1.2GHz不是开放频段,中间有军用频段(具体频率是我等百姓不能知道的,保密需要),有飞机的二次雷达(上行1030MHz,下行1090MHz),1.2GHz还有谐波(2.4GHz)干扰的可能性。5.8GHz是开放频段,用起来安全性高一点(不干扰军用和二次雷达)。所以无论采用哪种图传都不合法的,采用1.2GHz图传必须确保附近直线距离70公里(保险)以内没有任何民用机场,没有任何军事单位,飞行地上空没有任何航线经过,且图传也要设置避开二次雷达频段(1090MHz)。1.2G的图传较5.8G的成本低,这是因为射频元件的价格随频率增高而增加。反正,不鼓励在航模上装任何无线电发射装置,更不鼓励高空FPV,高度控制在100米以下最佳,实在要玩,也尽量购买5.8G图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推荐5.8G的  平板加蘑菇  600mw的基本一公里左右没问题  品牌的话  推荐欧姆威  没钱 创兴科也行  2W的图传 ...

600才一公里?  我单平板轻轻松松6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600才一公里?  我单平板轻轻松松6公里

看环境的好吧

楼主:
           视频来了,第一次飞,不太好,用手机绑上拍的
。,

网友G:
还是用5.8G  600mw的吧,即便换成固定翼也够你用的。 建议楼主不要在马路上空飞,随时有炸下来的可能,后果不可设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用5.8G  600mw的吧,即便换成固定翼也够你用的。 建议楼主不要在马路上空飞,随时有炸下来的可能,后果 ...

2w的不行吗?才贵几十块钱

网友G:
你想飞多远呢,你的遥控器还需要再加功放吗?2W的耗电也大, 600mw还不够你用的吗?你最好买个7寸的鹰眼锐视一体机(旗舰版的),带小蘑菇天线和14DB的平板天线的。我用200mw的地面测试1200多米,400mw的30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想飞多远呢,你的遥控器还需要再加功放吗?2W的耗电也大, 600mw还不够你用的吗?你最好买个7寸的鹰眼锐视 ...

不大想用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过了,没有干扰的。什么1.2GHz的绕射能力强那都是不懂无线电的人乱说的,300MHz以上频段的电波都是直 ...

我使用经验表明,1.2G比5.8距离远得多,同样功率,图象稳定性也好,干扰方面,我用1.2G在精灵这么小的空间,也没有干扰GPS的现象。飞固定翼肯定选1.2。多轴嘛,应该不超视距的话,5.8方便,也可以和2.4g的控相配合。看情况选用。1.2用柏通,罗美接收配合,距离最远,价格也不高。供参考。

网友:
用5.8 其他不用想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价格

网友H:
引用 网友I:

1w单发射650?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w单发射650?

发射加接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发射加接受

这个价格,呵呵,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价格,呵呵,谢谢

原价8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