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800E负重乱摇的问题

楼主(2015-06-29):
最近在测试亚拓的800E的负重,方案是1,直升机用的亚拓APS Lite。
2,用一根5米长的连接绳。
连接重物和亚拓800E,但是仅仅是1公斤的重物直升机起飞后就会在重物的摇摆作用下一起摇动,并且幅度越来越大,看此情况马上把重物抛下,安全降落。

请教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硬挂不是问题,软挂不行

网友B:
绳子挂重物会摇摆的,固定上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挂不是问题,软挂不行

多谢您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绳子挂重物会摇摆的,固定上应该没问题。

多谢您的答复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无人机仅限于硬挂。软挂的时候,特别是悬停的时候,飞机是很不稳定,必然会带动吊挂的东西晃动,就会越晃越严重,如果强行吊东西,必须飞行起来,带有一定的速度,会好些,还有就是要对吊挂的东西尾部要做上一个保持航向的尾翼,防止打转。

网友:
时间长了是不是动力不足

网友:
1KG小意思,问题是悬挂!非常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无人机仅限于硬挂。软挂的时候,特别是悬停的时候,飞机是很不稳定,必然会带动吊挂的东西晃 ...

多谢您的答复,非常有用,多谢。

网友:
软挂比较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