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练习机的油门有9克舵机行不行?

楼主(2015-06-29):
46练习机的油门有9克
舵机
行不行?

网友A:
就怕力量不够,还是用标准舵机比较好。

网友B:
我就用的9克木有问题。最好用个金属齿

网友C:
练习机怕啥啊?就算舵机坏了还不是能飘下来

网友D:
安全第一,飞机失控炸鸡是小事,万一炸到人或者车,造成财产损失就麻烦大了。飞机还是弄严谨、可靠一些的好,别为了省那几十块钱而留下安全隐患。没碰上倒还好,万一碰上了,后悔死你。。。

网友E:
试过,可以。小舵机尽量靠近发动机,可以缩短连杆,减小舵机负荷。风门开闭用力很小的。。

网友F:
3樓說得對,我也有用 9g金屬齒舵機做油門控制,用了很久,沒有發生過問題,不過注意安裝時推杆要暢順.

网友G:
震动和耐久可以解决的话 不妨试下

网友H:
油门舵机你还能用多大的力量啊,只要舵机靠谱,9克足够了

网友I:
足够.但要可靠哦.整个金属齿的.

网友J:
怕震动,9克舵机拉油门力距够用,但模数小有负载情况下很易滑齿。远离发动机是有道理的。

网友K:
还是大的靠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