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105直升机发动机点不着!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06-29):
亚拓700油动  装OS105级(不带泵)怎么也点不着  发动机有要着的迹象  但是就是不着,  而且化油器往外喷油 !!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闷死了,换火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闷死了,换火头

换了 ,没用   !!

网友:
收点油针,点火时,先点几秒再启动

网友:
换电动的吧

网友:
会不会是排气筒漏气?

网友:
确保火花塞能点亮.点火棒冲满电.主油针开4圈打叫后慢慢收小

网友:
启动器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油针太贫油了吧,有要着的迹象就多给点油啊,像汽车一样

网友:
给多点油

网友:
油动直升机交流群 250530013  进来一起交流吧。。。

网友(2015-09-10):
亚拓700油动  装OS105级(不带泵)点不着?先将火头拆下,检查是否良好?将主油针和中速油针拧紧到底(关死),然后将主油针和中速油逆时钟方向退两圈,怠速油针在中间位置不动,拔掉进油管,用启动器先空打30秒,装好火头,接上进油管。可以点火启动啦。启动后再细调主油针和中速油针及怠速油针。

网友B:
楼主你好!看样子应该是富油了,楼上大家说的都在理,我补充一点,油箱里的油管也要检查,看下能不能正常的进出油,我就是被这根破油管折腾了好长时间,不缩小油针就富油,好不容易转起来,一推油门就熄火,或者一关火头就熄火,缩了很大幅度,转起来了,就是高速贫油,发动机过热,喷水上去立刻蒸发,烫得不行,后来抽油时才发现油抽不出来,原来里面油管裂开,重锤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看样子应该是富油了,楼上大家说的都在理,我补充一点,油箱里的油管也要检查,看下能不能正常的 ...

我被RJX副油箱搞死,妈的模具不过关,出油口只有针屁股那么大,也是查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