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的图传延时因该在什么范围?

楼主(2015-06-29):
要入华科尔的250带发射和OSD的,买不起视频眼镜,现在有两套监控设备的方案:
1:接收+雪花屏
2:接收+USB视频采集卡+电脑显示屏

听说(2)方案的延时在80ms-90ms左右,不知道(1)方案的延时大概是多少?
想求一下给位的意见,谢谢

网友:
其实这两套方案的延时对于穿越来说都可以接受...
但是第二套方案有个问题就是出门要带笔记本..而且...遭遇抢光的时候会看不清...而且..那灰就别提了..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最好还是买了个屏幕...

不过说实话..现在穿越用的显示器基本都是lcd..效果差强人意的...还是ips的爽啊

网友:
个人看法:第二种一般人不容易看出延时;第一种没人能感觉出来延时。

网友A:
80MS延时已经有点大了,平时打竞技游戏50ms延时 我已经受不了了,穿越机最好控制在20ms内,CCD+图传一般5ms延时

网友:
那种图传加WiFi转发器的说延迟200ms,穿越不是根本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MS延时已经有点大了,平时打竞技游戏50ms延时 我已经受不了了,穿越机最好控制在20ms内,CCD+图传一般5ms ...

没有游戏延迟少于50ms延时。光显卡的延迟就至少50ms,多的时候1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