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打造回型机架(纯碳板)

楼主(2015-06-29):
前段时间在某宝上看到有回型机架看着是不错
但是那不是我想要的、还有固定方式也不行
我还是自己买材料回来自己做、做自己想要的机架

刚刚开始是想这样

但是打开和收起来的轴距没怎么明显

这样打开和收起也不是非常明显

后来就用铝合金板一一试验

主要是小、本来打算用遥控器包装的

打开轴距是400

收起轴距是270、非常明显、固定方式用单C扣

碳管切割我是用角磨机上切割片切的很平整

碳管长度90就好了

折叠后放进电脑背包都有余

碳板打孔

铝合金是模板、右边是刚刚开始的试验板
确定后就复制了一块、左边的、就用左边的和碳板打孔

两个板打出来的孔完全一致、直接用手Q钻打孔的
碳板和模板用两个螺丝定位就可以
打好一块再复制另一块就好了

铝柱是用M3*21的

就这样啦

完全一致扭上没任何问题

后来用锯弓和钻头把碳板切割好减重
碳板还真难割、锯片废了几条、钻头也废了几支

这样就轻一点了

好了

上面继续掏空减重、

现在基本上是这样了、就等电机和电调到
机架重量405g电机用F4006 950kv配1047桨
乐天20A电调、电池打算用3S 10000的
电机座是用飞越的、这种调水平好调

网友A:
思路不错..不过固定铝主有点多..其实只要管夹的强度基本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不过固定铝主有点多..其实只要管夹的强度基本就够了

谢谢提醒、到时候在适当的减去几个、
我要这个是折叠的、还有这个电机座好调水平

网友B:
坐等试飞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到时候在适当的减去几个、
我要这个是折叠的、还有这个电机座好调水平

折叠起来的固定座其实要不要都行..还可以减重..我的H机架折叠收起来的c卡全断了..但是也懒得换..就那么放着也没事..c卡记得多买一些..那玩意是消耗品..尤其冬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试飞视频。。。。

电机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起来的固定座其实要不要都行..还可以减重..我的H机架折叠收起来的c卡全断了..但是也懒得换..就那么放 ...

我知道是消耗品、不过我这里冬天没那么冷
那我的又可以减一些重量、谢谢爵爷

网友C:
期待成品。。。顶阿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成品。。。顶阿诺

现在就等电机来就好了

网友D:
新颖的思路,祝成功!可也有点问题哦,机臂这么短而中心板又大,配桨必然很小,显得厚重,如果用4006-680KV配1238APC是最佳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颖的思路,祝成功!可也有点问题哦,机臂这么短而中心板又大,配桨必然很小,显得厚重,如果用4006-6 ...

这个要等安装好了看重量就知道了
现在说不定的

楼主:
想要就DIY、因为买不到想要的

网友E:
我也有一架,铝方管的。

网友F:
话说,这么折叠尺寸也没小多少啊
还有,你用CAD或者3D软件模拟多好,铝板上的孔打来打去好累,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架,铝方管的。

你这种固定方式不是我想要的
要不都可以直接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这么折叠尺寸也没小多少啊
还有,你用CAD或者3D软件模拟多好,铝板上的孔打来打去好累,嘿嘿。

CAD不会、现在还没完全弄好
弄好了可以直接放电脑包里
打来打去累也要打

网友G:
呃,400多克有点重,中心版还能再镂空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呃,400多克有点重,中心版还能再镂空点吧

你以为镂空那么容易啊、你来试试

网友H:
好思路!!顶阿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思路!!顶阿诺。

谢谢、谢谢、我都是瞎折腾的

网友I(2015-08-04):
可不可能做成两层的折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能做成两层的折叠

一个机臂折叠两次????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个机臂折叠两次????

对角两个向上折叠 另一组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角两个向上折叠 另一组向下

那不就是和飞越650一样、只是折叠角度不一样

网友J:
中心版这么大风阻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中心版这么大风阻不小吧

感觉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呃,400多克有点重,中心版还能再镂空点吧

3D打印就很好,重量轻强度也高

网友K(2015-09-16):
这个方法外国已经有人做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方法外国已经有人做成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反正我做出来了

楼主:
差不多、呵呵、反正现在飞20分钟以上

网友L:
4006这电机除了便宜其他不如郎宇2212吧?碳架子都做了为啥不搞个好点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4006这电机除了便宜其他不如郎宇2212吧?碳架子都做了为啥不搞个好点的电机

呵呵、那你就用朗宇2212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