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地平线飞机没油门。。。。。

楼主(2015-06-29):
去年一发骚买了两架地平线固定翼小飞机,买回来把华科尔D10给刷系统刷成deviationt的系统了,然后飞便宜一点的地平线P40两次飞丢了。然后一直没动比较贵的umx beast 3D飞机。图网上找了一个,(技术交流图片请勿涉及购买方式或价格版主留)
就上面这货,今年突然心血来潮开始用刷过机的D10调参数准备飞一下这个玩意,结果副翼和方向舵尾翼都能控制,就是没油门电机不转!!有没有高手能够帮忙解决下的???真能解决必有重谢。。。。。。在线等了,有知道的给回复下呗!!太感谢了,或者谁有卖我地平线遥控器的也行,为了这个破飞机再买个遥控器不太合适吧!!!手里有JR,FUTA8,华科尔D10,F12遥控,哪个可以搞地平线飞机????
万分感谢了!!!!

网友:
等楼下解答

楼主:
没人懂地平线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懂地平线么~?~?~

油门微调向下调几格看看

网友B:
这个飞机内置AS3X 3轴系统,不是地平线的控,需要重新校准3轴,去看看怎么调AS3X的说明吧。。

网友C:
哈哈,微调打到最低,地平线的都这样的

网友:
DX9飞这架飞机,设置好模型类型,然后对頻就飞,不用调试。
你的问题,
1,油门通道对不对。
2,遥控器摇杆给油的时候,油门曲线有么有反应
3,是不是飞机电机没有连接,或者电机坏了?
4,以上都没问题,再次对頻试试

网友:
我是d7e,飞sbach342可以飞,应该差不多
空里面设置1油门2副翼3升降4方向,通道数6
我是这样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你也可以买个地平线的小遥控 DX4E 120块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果然是微调向下调节下解决了!!!!太感谢了~~~~~~~~~~~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微调向下调几格看看

万分感谢,你是对的!你说吧,咋感谢你吧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微调打到最低,地平线的都这样的

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你是对的!你说吧,咋感谢你吧  哈哈哈哈

哈哈  ,不用了  是电调没有检测油门最低信号所以没有动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内置AS3X 3轴系统,不是地平线的控,需要重新校准3轴,去看看怎么调AS3X的说明吧。。

老孟不对噢不需要校准AS3X陀螺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孟不对噢不需要校准AS3X陀螺仪的

山寨控,果然奇葩问题多,不是偶等菜鸟能搞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控,果然奇葩问题多,不是偶等菜鸟能搞明白的。。

地平线的小鸡电调问题,检测不到油门最低点所以不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