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3 50A电调进角和频率设置有什么讲究

楼主(2015-06-29):
K8黄金战士+6S花牌电机+50A电调,315斜盘+565X锁尾,这样的配置请问电调的那个进角和频率设置是有固定模式么,,,或者要怎么样设置才比较合理呢?新手不是很懂,求科普

网友:
默认就可以了··一直没动过

网友:
百度下你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A:
进角8 频率8  我花牌252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角8 频率8  我花牌2520电机

我也是花牌2520的电机,求指点这样设置的效果是什么,有什么讲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花牌2520的电机,求指点这样设置的效果是什么,有什么讲究呢,,,,

我试过很多种设置,就数这个设置最好,电机运转正常,温度不高,够力,飞480 ,钟摆不掉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很多种设置,就数这个设置最好,电机运转正常,温度不高,够力,飞480 ,钟摆不掉转。

哈哈,,我飞X3,还在悬停阶段,,求QQ指点 2008845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我飞X3,还在悬停阶段,,求QQ指点 20088456

我很少上QQ  有什么需要帮助 ,论坛里高手很多的,呵呵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少上QQ  有什么需要帮助 ,论坛里高手很多的,呵呵 !!!

你QQ多少,我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