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v977,尾桨怎样从电机上拆下来?求助大师

楼主(2015-06-29):
请指教:怎样才能更换白色尾桨,尾桨是怎样从
电机
上能下来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生拔 硬拔

网友B:
暴力解决

网友C:
直接掰 有时候炸都能炸出尾桨呢

网友D(2015-11-24):
用铁锤,脚踩也行

网友E:
用刀片轻轻挑一下就下来了,杠杆原理嘛

网友F:
要注意别把电机给拔下来,顺带把线给扯断了

网友F: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的那么清楚
画个圈圈咒桨桨

网友G(2022-12-18):
这么多年了,楼主把尾桨拿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