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尾桨这样旋转为什么不行?大家知道吗

楼主(2015-06-29):
换成另一种方式(尾桨安装方式也改变) 求科普,第二种为什么不行,

网友A:
没人说不行,设计习惯问题

楼主:
单纯克服反扭矩、更改飞机方向的话,尾桨反转原理上也能做到的,难道还有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说不行,设计习惯问题

      你好,这意思皮传的直机,皮带左右90度反转,尾桨装对,是可以正常飞行的?

网友B:
是可以的,第二种要想飞起来,大桨的旋转方向必须反向

网友C:
尾桨反转是可以的,只是螺距反了。。。我朋友的皮传450当初装反皮带,飞了1年才发现

网友D:
美制機很多都是反距反扭的,像真機也不少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人说不行,设计习惯问题

  俺也 不知道:为什么,轴传的 转向与之相反。

网友F:
注意看 主桨 尾桨气流走向,效率问题

网友G:
第一种情况尾舵机拉杆主要起拉的作用,第二种情况尾舵机拉杆主要起推的作用。
第一种情况尾舵机拉杆换成钓鱼线都可以飞,第二种情况尾舵机拉杆必须用非常硬的钢丝或碳纤杆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桨反转是可以的,只是螺距反了。。。我朋友的皮传450当初装反皮带,飞了1年才发现

螺距不会反的,反转桨也得反装,桨装错了效率低

网友H:
11楼是最正解的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的,第二种要想飞起来,大桨的旋转方向必须反向

大桨的旋转方向不反向,第二种就飞不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可以,但是效率可能会低

低在那?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桨反转是可以的,只是螺距反了。。。我朋友的皮传450当初装反皮带,飞了1年才发现

      我准备试试,,看看第一种布局优势到底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制機很多都是反距反扭的,像真機也不少哦

美制机?但是他们的主旋翼是逆时针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也 不知道:为什么,轴传的 转向与之相反。

多数皮传的鸡鸡,尾桨旋转方向是与你的图片旋转方向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看 主桨 尾桨气流走向,效率问题

应该是这样的,尾桨逆时针旋转可能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种情况尾舵机拉杆主要起拉的作用,第二种情况尾舵机拉杆主要起推的作用。
第一种情况尾舵机拉杆换成钓 ...

效率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11楼是最正解的答案了~~

真的?

网友J:
主桨与尾桨气流的相互作用有影响,具体哪个好找度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主桨与尾桨气流的相互作用有影响,具体哪个好找度娘吧。。。

万能的度娘,,,

网友H:
必须正解 两种方式我都装过,正反转影响不大,不过是反转的话,尾舵机拉杆推比较费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意思皮传的直机,皮带左右90度反转,尾桨装对,是可以正常飞行的?

自己设计没事,别人设计好的反过来装有尾浆螺距最大行程的问题,两侧不一定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必须正解 两种方式我都装过,正反转影响不大,不过是反转的话,尾舵机拉杆推比较费劲

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没事,别人设计好的反过来装有尾浆螺距最大行程的问题,两侧不一定是一致的。

网友:
第一种情况正飞时尾桨能利用到大桨的下洗气流。第二种倒飞时尾桨能利用到大桨的上洗气流。
第二种情况如果把尾桨夹连同尾桨一起转180度安装的话,尾舵机拉杆还是主要起拉的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数皮传的鸡鸡,尾桨旋转方向是与你的图片旋转方向相反的。

  9494,标准机 轴传动 和 皮带传动 尾巴转向都是一致的。。

但是:若是 按照 标准::那么 尾巴皮带 就是 下面受力崩紧。

如果皮带很长、且下面受力崩紧,上面反而松弛,俺觉得不好,

所以:俺 装 皮带机,,都把 尾桨和转向 都反过来,觉得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9494,标准机 轴传动 和 皮带传动 尾巴转向都是一致的。。

但是:若是 按照 标准::那么  ...

我试了试,把第一个图的尾桨旋转方向改成第二种,皮带反装,补偿调反、舵机方向调反,飞飞感觉不到明显的差别,

楼主:
两种尾桨旋转方式,原理上应该存在差异的,求解?

楼主:
难道就是一个推力、一个拉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试,把第一个图的尾桨旋转方向改成第二种,皮带反装,补偿调反、舵机方向调反,飞飞感觉不 ...

  对啊,,,确实也 没有什么 明显差异。。

所以:俺 总是 以 :皮带 上边 绷紧为准则。。

网友:
我的450的尾旋翼也装反过。按照第二种方式安装,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同。

网友:
可以,螺距搞对正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