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H4-3D AV输出

楼主(2015-06-29):
请问大家精灵2装H4-3D云台 av输出线要怎么连接 图传是创新科TS832 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云台上好像是有VIDEO接口吧我是想换成diy的云台用,但是不知道控制线往哪接......为了用H4-3D,还要再买个黑狗4怎么想都下不去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云台上好像是有VIDEO接口吧我是想换成diy的云台用,但是不知道控制线往哪接......为了用H4-3D,还 ...

我就是觉得配齐挺贵…想出了。

网友B:
我刚买了鹰眼2装在云台上,但因还没图传,所以没用到AV输出。大疆底部有一组线是四线的,就是用来接图传用的,包含了供电和AV的,你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了鹰眼2装在云台上,但因还没图传,所以没用到AV输出。大疆底部有一组线是四线的,就是用来接图传 ...

已经搞定了 谢谢

网友C(2015-08-01):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 谢谢

炸鸡,上个接线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鸡,上个接线图呗

自己看说明书吧 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