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死机?gopro死机?

楼主(2015-06-29):
我上次炸鸡后分析录像发现gopro4和飞控是同时死机的?是飞控死机导致gopro死机,还是gopro死机导致飞控死机?飞控是apm,用了osd,当时是gopro画面卡住,然后osd显示no mavdata,然后就掉了下来,gopro摔报废了,后来分析视频发现gopro只有飞控死机前的录像,而且文件是损坏的。
我想知道到底是飞控死机导致gopro死机还是gopro死机导致飞控死机
还有gopro1440p帧数开最大再接osd,没多久gopro就死机,需要重启gopro,这是通病吗?

网友A:
嗯,我有只GOPRO4黑色,就是死机去返厂的,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有只GOPRO4黑色,就是死机去返厂的,行货.

连上osd死机的还是没连就死?

网友B:
你应该判断一下是不是你的BEC导致的同时两个设备同时死机

网友:
同意楼上   两个干扰  一起出问题概率 不大     从源头触发  供电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判断一下是不是你的BEC导致的同时两个设备同时死机

飞控是电压电流传感器供电,osd和数传是bec供电,gopro是自带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我有只GOPRO4黑色,就是死机去返厂的,行货.

我也遇到过 真黑狗拍着拍着就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上osd死机的还是没连就死?

开机一会就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