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轴承

楼主(2015-06-29):
哪位大侠换过朗宇电机的轴承?请赐教!谢!

网友:
好换的,我的前几天在沙漠里飞,两天30多架次,进沙子,电机加剧磨损,导致扫镗,电机不堪重负,短路烧了一个。回来果断拆洗换轴承。X宝:693ZZ,轴承尺寸3*8*4。

楼主:
有谢...!可以详述过程和注意事项吗?辛苦!

网友A:
换过X系列的没换过A的,换的时候轴承不太好拆下来,拿个一字螺丝刀伸进去顶住轴承边耐心的慢慢敲就行

网友:
轴承特别容易坏

楼主:
如何完整无损的将轴承去下?是否有什么工具?请教大侠们?

网友:
直接发朗宇售后吧

网友:
用六角螺丝刀将螺丝先卸了,然后慢慢敲下来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朗宇2216电机两个轴承是否一样大?谢!

网友(2015-07-29):
引用 网友A:
换过X系列的没换过A的,换的时候轴承不太好拆下来,拿个一字螺丝刀伸进去顶住轴承边耐心的慢慢敲就行

x2212怎么拆轴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