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pix飞控飞越960轴距X6,一直定点飞的很好,昨天换了个地方,一起飞就漂移,....

楼主(2015-06-29):
一起飞就像一个方向漂移,控制不了,好不容易降落,侧翻有两个桨尖划坏了,损失还不大!

网友A:
我有过类似经历,没换地方,重新刷了固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过类似经历,没换地方,重新刷了固件就好了

难道固件不稳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固件不稳定吗?

不知道,在姿态出问题之前有过一次lotier模式失控,向一个方向冲过去,拉回来之后就觉得参数变了,第二次起飞的时候就翻了

网友:
换地方最好重新校准罗盘  不过pix校准罗盘要通过地面站软件 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