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种状况求解各位高手,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29):
地面测试云台正常,一上天就一抖一抖的,看着像共振。

机架是自制的X8 900轴距 5010电机配TM18寸桨,pix飞控。
32位云台挂索尼α5100,减震球是八个DJI白球配四个DJI灰球。
看数据飞机振动都在正常范围内
X

Y

Z

附视频
优酷太不清楚了……

求解各位高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情况,需要如何改进。

再次先行谢过~

网友A:
试试不同减震球的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同减震球的搭配

目前的情况看,是应该配更硬的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情况看,是应该配更硬的球吗?

这个不好说 每个机子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 每个机子都不一样

感谢帮助啊~
我回头试试不同的搭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助啊~
我回头试试不同的搭配。

大家一起交流 我前两天我也测试出我的云台最佳减震配置了 每个减震配置飞行2分钟左右 然后下来 切换减震配置 继续测试 一共测试了20分钟 最终测试出了最佳减震配置

网友B:
减震球穿捆绑带 或者减震球里面塞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一起交流 我前两天我也测试出我的云台最佳减震配置了 每个减震配置飞行2分钟左右 然后下来 切换减震 ...

调试真是个辛苦活,十几斤的东西搬来搬去的,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震球穿捆绑带 或者减震球里面塞海绵

这样做是为了增加减震球的硬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帮顶

感谢帮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是为了增加减震球的硬度吗?

是为了改变共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为了改变共振频率

学习了,我回头试试,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