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像真深V船更換軸承。

楼主(2015-06-29):
如題,請教像真深V船更換軸承。就如上載的圖,貌似軸承的外套(紅色)緊緊套在軸承座,請問要怎樣拿下來? 還是必須要整條軸套也要換,因為小弟船底做了玻璃鋼,如果必須整條軸套也要換,也想大家教教小弟。謝謝

网友:
应该不需要换轴,轴承可以用带细点的螺丝刀撬出来,从轴承的孔伸进去。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轴承可以拿出来,用螺丝刀撬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很简单,用轴从另外一头插入,顶住轴承,轻轻敲击轴,不要总是巧一边,就轻松可以把轴承顶出

楼主:
謝謝你們意見,明天小弟試各位提供的辦法,無言感謝。

网友:
有一次我搞坏了一个轴承 也是4mm的  买一个花了5元钱,一定要高速轴承  普通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