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有关apm2.8的问题...

楼主(2015-06-29):
前面碰到好多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又一个新问题想求助大家:我校准完各项,准备调油门行程的时候,发现,接电池,(3s,电压在12.0左右),光听到声音在响,但是灯不亮,像是哪里出故障一样。但是飞控连接电脑的时候又一切正常。想问问各位这种情况你们有没碰到过?

网友A:
你的apm不会是买的成色太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pm不会是买的成色太差了吧

这个我也不懂...当时也是收的一套。应该是我自己没弄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懂...当时也是收的一套。应该是我自己没弄好吧

要不还是复位之后找会玩的人帮你从头设置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还是复位之后找会玩的人帮你从头设置一下吧

嗯嗯,正有此意。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正有此意。谢啦!

如果是硬件的问题的话那就出掉之后换一块吧,apm有自动调参还是很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