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下 飞宇G3两轴云台的P2电源的正负极

楼主(2015-06-29):
买了个二手的飞宇G3两轴云台转手的哥们没给我电源的线
我自己用js插试了试 可以
但是不知道哪根针是正极
在线等大侠给帮助

网友A:
看说明书  我的也是飞宇G3  如果之前使用的朋友没有改过线的话 那么 有个母头插头的是电源  黑色是负极 红色是正极  还不懂加我QQ  704478068  备注一下 飞宇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  我的也是飞宇G3  如果之前使用的朋友没有改过线的话 那么 有个母头插头的是电源  黑色是负极 红 ...

就是那个插头没有了  所以搞不清楚正负极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