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APM-多轴基本调机

楼主(2015-06-29):
论坛还是很多新手发帖问调机/PID如何调。。。
之前整理的笔记,给伸手党参考吧~
高手请继续补充,别急着丢砖!

网友:
真的要多潜水了

网友:
这个需要顶,不过最好能说明具体某个参数的含义,会更好

网友:
这个图不错啊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新手学习不错!

网友:
新手!需要高手带!

网友:
比较具体的啊

网友(2015-10-28):
这个真心不错

网友:
虽然不怎么会调,但是有了这个图总算知道哪里都管啥了

网友A(2016-03-07):
多谢了,图上数据是多大飞机的参考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了,图上数据是多大飞机的参考数据?

自制250轴距1806+6x5桨小机,带3S2500mAh电池总重850g,所以PID不是很典型比较小。

网友B:
请问红色部分P的最小值能调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红色部分P的最小值能调多少?

新版本怕新手乱调有限定P在0.08以上,低于限定值到设定页直接输入就可以。。
小鸡P有时候0.06以下就要到设定页去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本怕新手乱调有限定P在0.08以上,低于限定值到设定页直接输入就可以。。
小鸡P有时候0.06以下就要到 ...

我在扩展参数中直接输入的,回车之后直接又变成了0.08。。。

网友:
图文并茂、很直观,辛苦了LZ!

网友(2016-04-10):
很好的经验帖

网友(2016-07-18):
玩了半天pix都没认真研究这些参数,学习了

网友:
标记,回去看

网友:
通俗易懂!

网友C(2016-11-01):
不错,教学帖啊!但我还是有疑问,姿态模式飞行手感刚刚好,切到lotier就感觉很肉,要很大杆量飞机才动作,这要调哪里?试过调大p,结果是姿态模式灵活了,lotier模式没变化。

网友:
一定是高手才能搞出这样的东西。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教学帖啊!但我还是有疑问,姿态模式飞行手感刚刚好,切到lotier就感觉很肉,要很大杆量飞机才动作, ...

1. 可以改底下那个定点模式水平移动值2. 可以用混合模式poshold, 很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可以改底下那个定点模式水平移动值2. 可以用混合模式poshold, 很好飞。

谢谢 我去试试

网友:
解释非常到位,收藏。

网友D:
麻烦你帮助解释一下这个两个高度的关系,这你以前的帖子截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你帮助解释一下这个两个高度的关系,这你以前的帖子截图。谢谢

Default Alt 是填入默认高度,例如100m高,则后面选定的航点自动按这个高度标定。
航点列表的Alt,可以填入任何需要的高度;否则就按前面的Default Alt 默认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Default Alt 是填入默认高度,例如100m高,则后面选定的航点自动按这个高度标定。
航点列表的Alt,可以 ...

默认高度在相机设定参数后就没有用了,是这样吗?还是飞机飞到默认高度后再飞向任务规定的航点飞?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默认高度在相机设定参数后就没有用了,是这样吗?还是飞机飞到默认高度后再飞向任务规定的航点飞?谢谢! ...

想太复杂了,Default Alt 只是方便你统一设置任务航点时的高度值,
如果设为250m后,你后续点出的航点就会按250m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太复杂了,Default Alt 只是方便你统一设置任务航点时的高度值,
如果设为250m后,你后续点出的航点就 ...

还有问题,麻烦了,图中,1.是默认高度,这是我根据相机拍摄的分辨率,由相机自己计算出的,我把这个值填写进去了,但它在任务表中的起飞高度是98,我的这怎么得出的数值?
                                         2.图左面,我要飞的是固定翼,home Alt是0 ,home又在离第一航点很近的地方,飞机要从0 直接飞到500 或从98飞到500,这个升降率是不是太大了,飞机会不会竖直向上飞,固定翼飞机能上去吗?怎样设置才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问题,麻烦了,图中,1.是默认高度,这是我根据相机拍摄的分辨率,由相机自己计算出的,我把这个值填 ...

1.默认高度填入500m,后续的航点高就自动编排500m, take_off 你是固定翼自动起飞吗?98m高的数值是如何出来的我也不清楚,比较建议你不需要take off ,用手抛起飞后,然后操作到适当位置高度再切自动航点开始拍照。
2. 如果航点很近,固定翼是先从起飞方向往前方一直爬升到设定高度,才完成第一个任务,然后才掉头转到你的下一个航点,绝对不会垂直爬升(那是多轴的方式)。所以你要不同的想象去做任务。
3. 看地图比例,固定翼的航点好像太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默认高度填入500m,后续的航点高就自动编排500m, take_off 你是固定翼自动起飞吗?98m高的数值是如何 ...

网友D:
引用 楼主:
1.默认高度填入500m,后续的航点高就自动编排500m, take_off 你是固定翼自动起飞吗?98m高的数值是如何 ...

固定翼通常航点设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翼通常航点设多大呢?

最好是200m以上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好是200m以上吧!

还有麻烦你一下,我们说的航点是不是指的是航点半径? 如果是的话,飞机到了这个半径之内(图上A点处),它就认为是到达航点了,这时它会不会就开始沿着圆弧开始转弯呢?或者说这个航点半径数值的真正用途是什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麻烦你一下,我们说的航点是不是指的是航点半径? 如果是的话,飞机到了这个半径之内(图上A点处), ...

1.航点是绿色有数字地标符号,飞机的飞行路标 way-point。
2. 航点半径就是标识白色虚线的撞击圈,可以理解为碰触到就算抵达航点,单位是cm,所以200指的是2m的撞击圈。
3. 进入撞击圈就开始下一个航点。
建议对于飞行任务理解最好先从多轴开始,或上优酷去看看教程。

网友E(2016-12-30):
老司机,非常感谢此帖,今天用雷迅PIXHACK调F450,之前一直飞的DJI的飞控,已经习惯了DJI的手感。现在飞PIX时,感觉YAW轴反应总是慢半拍,方向舵回中后,飞机还要转个零点几秒才停。调了YAW轴的D值,默认是0,调大了和没调没什么区别。还有,在POSHOLD飞行模式时,滚转和俯仰也是有延迟,但是一旦达到了最大角度,飞机水平加速倒是很快。第三个问题是在增稳模式下(无气压定高),保持一个大概定高油门,来回暴力打俯仰或者副翼,飞机过几秒后会慢慢爬高。对这3个问题,您推荐改哪些地方呢?(电机电调都是大疆原厂的,之前这个机架是NAZA LITE的飞控),非常感谢!(我不是航模新手,已经玩了快10年了,但是PIX是新手,这个号是最近注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司机,非常感谢此帖,今天用雷迅PIXHACK调F450,之前一直飞的DJI的飞控,已经习惯了DJI的手感。现在飞PIX ...

调机凭个人主观,很细心的人才会调的很好,我一般随便调调;
yaw出力跟P比较有关系,要转动迅速调最上面自稳的p,要用力旋转或回中rate_P调大比较有效。
POSHOLD 跟大疆的姿态手感比较接近,就是你叙述的大摇杆会很猛烈,放开后会滑行一段距离后定点。
也确实快速移动时高度会增加,必须收点油门。

网友E(2017-02-15):
引用 楼主:
调机凭个人主观,很细心的人才会调的很好,我一般随便调调;
yaw出力跟P比较有关系,要转动迅速调最上面 ...

谢谢!年前已经用autotune自动调参试过,自动调参后手感还可以。捣鼓了几个飞行模式,发现一个问题,在Drift飞行模式下,副翼和方向舵摇杆通道会对调(我是中国手(反美国手),切到Drift后,飞机变成了日本手),Drift模式不会定点,但是摇杆回中后飞机会自动快速刹车。老司机可有碰到过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年前已经用autotune自动调参试过,自动调参后手感还可以。捣鼓了几个飞行模式,发现一个问题,在Dr ...

Drift 模式就是把四轴当飞机开,只需要俯仰跟方向舵,转弯时的副翼由飞控协调,这样空拍时很方便流畅。

GPS有参与这个模式。

网友(2017-06-18):
必须顶一下,谢谢楼主,太有用了!

网友(2017-07-19):
这东西还是要理解和实践,生搬硬套的使用肯定要出事

网友:
先看看  虽然看不懂

网友:
简单易懂,码一个

网友(2018-09-12):
这个图说的不错,还有没有详细一些的说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