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有个想法,如果用D10是不是可以接收到flysky FS-iA6B这种带iBUS的回传信息呢?

楼主(2015-06-29):
现在的电调可以支持oneshot了,有了更快的反应速度,但是要用ppm信号,倒是可以用转换模块,但是无疑会增重,CC3D本身有接口连接iBUS,那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带ibus的接收机,再加个GPS,然后以CC3D为媒介,就可以较低成本实现很多数据的回传(不知道D10改了7105高频头后是否可以),以便能以很轻的重量和成本,支持oneshot,同时还玩了回传,至少回传个电压高度(绝对高度)啥的,另外OSD似乎很蛋疼,感觉有些把屏幕占了的感觉。
       不知道是否可行呢,请教诸位大神。。。

网友A:
i- BUS,求科普,FS 的i-Bus一直没搞明白正确 的使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BUS,求科普,FS 的i-Bus一直没搞明白正确 的使用方式

之前看过一个帖子,个人理解是传感器接口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看过一个帖子,个人理解是传感器接口吧,,,,不知道对不对

iA6B接收机有两个“扩展接口”,一个专门用来插传感器,另一个上面标的什么i-Bus,但给我一种舵机延长线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