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猛禽550伞折,在空中总是自转。已经更新视频

楼主(2015-06-29):
视频还在审核。

等审核好后在粘上来

事情是这样的,4轴起飞后,就一直空中慢慢的逆时针自转,我没有打遥控的任何遥感都是在自转,不知道怎么回事??飞控是naza 电机是qx4006.老魔们,请指导下,请现身说法下啊。实在是不敢飞,在空中一直转着转着,慢慢的我都不知道鸡头在哪里了,不敢打方向,
?from=s1.8-1-1.2

网友A:
遥控摇杆都回中了?

网友B:
你的电机转向是不是装反了?对角线应该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转向是不是装反了?对角线应该是不同的

你说错了 naza飞控四轴模式 对角线的电机转向是一样的  而且电机转反了是飞不起来的

网友C:
校准加速度计和罗盘,自旋如果不是螺旋桨那就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接上调参软件 看看摇杆都归中的时候 调参软件的滑块是否是绿色的  还有检查一下电机座是否都水平 并且在同一个平面内

网友D:
一般是电机座不水平

网友E:
动力套装是什么 是不是起飞过重 或者电机座问题??

网友F:
电机座或者飞控安装不水平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很正常的、你找个地方调调水平然后重新校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座或者飞控安装不水平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很正常的、你找个地方调调水平然后重新校准就好了

飞控应该是水平的,就是电机座我没办法确定是否水平,因为机架不稳,容易歪。唉

网友G:
看看电机座是不是全都是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摇杆都回中了?

摇杆都是回中的,在电脑软件里面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转向是不是装反了?对角线应该是不同的

不噢,apm的是对角线转向不用,naza的对角线转向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加速度计和罗盘,自旋如果不是螺旋桨那就是飞控的问题

加速度计和罗盘怎么校准??电脑软件里没有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电机座不水平

急死我了都,总是自转,gps摔过一跤,会不会这个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力套装是什么 是不是起飞过重 或者电机座问题??

动力套是4006电机680kv。电调是中特威蜘蛛 40a 桨是1147.4s供电,带5200mah电池,重量为1800g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电机座是不是全都是水平的

回家把脚架拆了,再调整看看,视频已经更新上了,麻烦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6114&extra=&_dsign=a3d43b42
我的H4 680 ...

学习了!!!好强!!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机架是不能急的、急不来
急了也调不好

多谢仁兄了,回家拆了机架,慢慢来一次吧。

楼主:
调整感度吗?哪个呢??麻烦告诉我,谢谢了,俯仰?横滚?航向角?垂直?姿态感度?怎么调啊,多谢多谢。我没玩过naza,多谢了

网友:
电机不水平

网友:
你试一下上升再下降,如果还自转就调一下电机座水平吧, 还有你的负载对于你现在的动力来说应该较轻

网友H:
电机座如果水平了,假设飞机向右自旋,把gps稍微向左旋转一下再试试。说明书有写的。

网友:
怎么样 这个机架好飞吗?

网友:
检查电机是否安装水平,我遇到过。。。

网友I:
我用的也是这个机架,飞控和4个电机座一定要调在同一水平才行的。

网友J:
是不是naza LITE 刷的V2固件?之前看到有个帖子刷V2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也是这个机架,飞控和4个电机座一定要调在同一水平才行的。

昨天把机架全部拆开重新安装了次,自转好多了,可是最后不知道因为大风还是什么的,来了次后空翻,小炸,还好只有离地几十公分。没有损失可是这个后空翻是因为啥?风吗?大约4级-5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naza LITE 刷的V2固件?之前看到有个帖子刷V2出现这种情况。

还是机臂水平的问题。。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