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6-27 练习记

楼主(2015-06-29):
一图一视频

网友:
楼主头像好眼熟呀,就是好久没见楼主的头像了

网友:
450玩不腻?

楼主:
450玩得不多,还没腻,另外我的机和技术进度都很慢很慢很慢

网友:
不错啊不错,顶顶~!! 3S 动力么?

网友A:
天线这样很危险阿,前面的接触碳版,后面固定在尾撑杆那里炸鸡不怕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这样很危险阿,前面的接触碳版,后面固定在尾撑杆那里炸鸡不怕断吗

固定天线的胶纸还在路上,天线太长,粘在脚架上也不好啊。也有听说过碳纤板会产生干扰 有什么好建议嘛

网友:
布线太乱

网友B:
这个布线改善空间很大。接受机可以侧着放在肚子里,k8后面的线可以折叠挤到尾管座附近,天线用那种天线帖固定,左右侧板一根横一根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布线改善空间很大。接受机可以侧着放在肚子里,k8后面的线可以折叠挤到尾管座附近,天线用那种天线帖固 ...

谢谢你的分享~学习!

网友:
天好兰,楼好近,悠着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固定天线的胶纸还在路上,天线太长,粘在脚架上也不好啊。也有听说过碳纤板会产生干扰 有什么好 ...

曾经天线贴侧板上失控过
把右边向上拐的最后一个胶条撤掉,让天线末端自然垂下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天线贴侧板上失控过
把右边向上拐的最后一个胶条撤掉,让天线末端自然垂下来就行

谢谢天籁哥!

网友:
接收机的放置方式好奇怪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