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维修大疆2D、3D云台

楼主(2015-06-29):
大疆2D、3D云台正常使用时性能不错,问题是过于脆弱,一个云台掉到水里,风干后没任何反应,二个只是小炸后也就要死不活的了,请求高手指点维修。QQ597948032谢谢了

网友A:
进水的都是控制板问题,自己没得修,返厂吧,或者当尸体处理掉,炸鸡的检查线路和马达的顺畅,应该可以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都是控制板问题,自己没得修,返厂吧,或者当尸体处理掉,炸鸡的检查线路和马达的顺畅,应该可以修好 ...

很悲惨

网友:
相当可怜啊,换个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