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配置,有什么不妥?

楼主(2015-06-29):
s500鸡架,2212kv920,30安电调,1045桨3s电池
云台,山狗,图传,5000电池,重量超过1720克。
试飞了一分钟,发现起飞的时候转速很高才能起飞,一分钟试飞下来后电源线和t插根烫,估计是电流偏大。那么可能2212小了,换2216也许会好一些。

就想请问,我这个动力载重多少比较合理?
若是目前不合理,那我这个配置如何升级才能既合理又经济呢?

网友:
我的控怎么跑地板去了

网友A:
2212电机10寸桨安全起飞重量1350克,你的超太多了(电机不换就必须换轻的机架轻的两轴云台,电调乐天20A支持3S-4S 14g)。我的400轴距 2216 KV800 1047桨 4S 4000mah 1580g 50% 油门悬停 15分

网友B:
遥控比一套飞机都贵~         很简单解决放法~   电机换成680kv左右的、上12寸浆、你的这套电机不适合负重!!   kv值太高~ (看来动力搭配和用途了解的不是很透彻 )                    图传发射换成600mw即可~   你那个1000的太重又太耗电了!!   电调和楼上说差不多,换成乐天或者铂金20a的~  反正支持4s锂电池即可~    锂电池上4s 4200 30c~   其他都还行!!  不用换了~   这样配出来随便15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电机10寸桨安全起飞重量1350克,你的超太多了(电机不换就必须换轻的机架轻的两轴云台,电调乐天20A支 ...

按你这么说,还是换电机经济点吧?我只能用3s电池,这个重量换哪个电机配什么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比一套飞机都贵~         很简单解决放法~   电机换成680kv左右的、上12寸浆、你的这套电机不适合负重 ...

我才买了几个3s5000电池,能在这个条件下推荐吗?
你说电机换kv,那么到底换2216呢还是其他大扁平电机呢?麻烦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
我那个S500用的3508电机

网友C:
电机负担太大了,换一套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负担太大了,换一套动力

求详细攻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详细攻略

精灵那一套动力可以试试看,或者再大一点的盘式电机,又或者大疆E310套装,某宝都有

网友D:
正好我出电机,朗宇3108/720kv四个,几乎全新,很适合500鸡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我出电机,朗宇3108/720kv四个,几乎全新,很适合500鸡架

多钱